CLAA170EA0

楼主(2011-03-31):
机器是什么故障?这个屏我好像修过几片是白屏的。屏上有个三极管坏了。

请问一下朋友,我的屏也是三极管坏了,但不清楚是个怎样的三极管呀

网友:
传个图上来,大家看看才知道,不然也要告诉元件位置

网友:
屏的型号是CLAA170EA08的,上面有个Q202坏了,请教高手,这个管子是什么型号的,能用那些管子代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