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3627ehf I/O

楼主(2011-03-31):
现象是无法开机,
与开机针相连的68能测到触发信号,
与单桥相连的67脚也能测到跳变,
但与桥相连的用来接收桥信号的73脚没有测到跳变信号,
这样可以判断IO本身没问题吗
(假设中途的线路没有故障)
信号

网友:
还有就是判断IO是好的最小条件是什么

网友:
如果可以确定I/O和桥片之间的线路连接正常,我想可以的确认I/O在上电这一块是没有问题了,现在就是芯片组的S3信号没有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