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台修死人Z61T!!!

楼主(2011-03-31):
一台同行送修的Z61T机,开始的时候就是客户觉得慢而从装系统但是咋装也装不进去,我可以把系统装进去但是重起的时候就会黑屏,必须拔掉电源和电池再开机才能进系统!我拆开发现H8芯片有被轻微腐蚀的痕迹,清洗加焊后先在就报警 四短声报警,感觉上不过内存但是内存电压正常,没有波波不知道其他问题了!不知道是BIOS还是安全芯片;安全芯片又不知道是那一个!郁闷死!请高手们支招!!!

网友:
还能开机吗,报的好像内存问题吧。

网友:
和楼主一起期待结果

网友:
是不是主板有有断线啊,你洗的那个地方可能有断线

网友:
装下面内存,上面的报警的

网友:
上不上内存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
那个机器肯定是安全芯片出的问题了,我遇见过一个和你一摸一样故障的Z61T 安全芯片在扩展坞接口旁边

网友:
有这机的图纸吗?想要一个。

网友:
既然处理过H8  为何不在H8上面找下原因那

网友:
内存槽早就换了下面的喇!!楼上的那位兄弟所讲的会不会H8坏了呢?如果坏了的话为什么还会开年?我真的不知道码片在哪里啊!或者那个老大指点一下那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