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块七彩虹的X800不显示,插在主板上主板就不给CPU供电

楼主(2011-03-31):
我有块七彩虹的X800,插在主板上主板就不给CPU供电,而且需要把主板放电,放置几天,主板才能用!在号多块主板上试过故障一样!
现在显卡不显示,也不敢在别的主板上测试了,怕因显卡再烧了主板!

这是什么地方的故障呢?

网友:
你这个显卡太神奇了,没测下供电是否正常?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问题出在显卡供电电路部分场效应管短路 导致主板无法加电 其实是电源保护 只要拔掉电源插头 一会就好..我碰到过好几块显卡都有这个问题 换掉短路元件就OK了..

网友:
有场管短路了。

网友:
呵呵,没见过,有意思

网友:
受潮吧!或是金手指氧化

网友:
12V应该有短路现象

网友:
显卡短路,所以主板保护了,修好显卡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