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询个问题ADS#此信号要用多大的示波器来量?

楼主(2011-03-31):
FSB现在都是什么1333M 800M了,那么ADS#具体这一根,是多少M?打算买个示波器

网友:
没人看,自己顶

网友:
看什么示波器

网友:
我看,关键是信号捕捉反应速度,不是频率问题

网友:
采样率的问题了。

网友:
不知道没有试过,你可以打下波形,然后给我们分享下啊

网友:
如果是1333M,即使示波器捕捉得到,但是量程小也没关系?

网友:
100M的泰克数字示波器可以测试到

网友:
唉,我都不知道这信号在哪?怎么量呀,我有个150M的示波器。

网友:
现在100M完全能够用了,其实我个人觉得很少真正用示波器去看总线频率了

网友:
有那些是真真需要使用示波器的板子

网友:
还是不会用示波器~汗

网友:
一般的波都打不到,基本上只能看到亮带。数字的需要储存才看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