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A601G CPU供电偏低

楼主(2011-03-31):
电流到0.90掉电到0.1 重复这样 CPU不热 CPU供电只有0.9 之前也修到过同样问题的板 没修好 直接让客户换板了 和神州的一块板子差不多 是通病了 有朋友遇到过吗 ?手上也没有这个机器的图纸 有的朋友顺便提供一份 板号 37GU40000-C0 U40SAI

网友:
经测量 不上CPU CPU CORE电压1.5V正常 上CPU后变0.9V

网友:
主板修好了 不是CPU供电的问题 现在正常开机也0.9V 真是奇怪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桥 加焊OK

网友:
这是什么道理?能不能说说?

网友:
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了 无语 请楼主分享下维修过程。至于你开始所说的cpu没发热根本没有依据 intel的发热不是很高 另外电流能上到0。9就说明已经过内存了 你应该打下BIOS的波形在做判断,个人意见

网友:
刚开始以为是CPU电压不正常 就加焊北桥 故障依旧 想到机器还有掉电就顺便加焊了南桥 就OK了 至于为什么正常开机CPU电压只有0.9V 这个问题我也不得而知了 请高手来解答吧

网友:
手里有一块同型号的板子,没有思路。进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