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0主板没声音,驱动正常

楼主(2011-03-31):
一块杂牌810主板,驱动正常,在Windows下的声音方案里,可以预览各种声音,但就是喇叭里就是没有声音,用耳机也不行,设备管理器里也有音频设备。无论怎么搞就是不行。没辙了。
Windows

网友:
外加一块声卡看一下,如果有就证明集成声卡坏了

网友:
重装过系统了吗?先排除一下软件问题,再考虑硬件方面的故障。

网友:
看一下声卡芯片,有时候驱动能装,设备管理器中也有,但驱动不对,也不会出声。810的板子还修,这样的板子好的我也只作料板用。

网友:
声卡芯片.晶振.谐振电容.供电

网友:
找不到原因没办法修,换了一块815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