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EV727工作一会后黑屏的维修

楼主(2011-03-31):
顾客送修一台美格EV727液晶,工作约半小时后黑屏,指示灯正常。关掉后再开,画面正常,但只能坚持几十秒。
根据现象初步判断为高压部分有元件过热引起的。开机后,发现电源部分主变压器后的几个25V470uF电解电容鼓包。(此机为电源高压一体板)用同型号代换后,以为能修复。开机约半小时后,故障如初。黑屏后发现主变压器后的给肖特基二极管散热的散热片比较热,拆下二极管,测量无异常,重涂硅脂,烤机后还是不行。此时怀疑高压MOS管D444不良,取下测量,果然激活特性不良。手上无同种管,用主板上的3055代换,烤机数小时,一切正常。

网友:
楼主液晶已经修的很好了啊

网友:
楼主这就叫技术

网友(2017-02-19):
楼主我也是这个显示器

网友A:
现在也是一进系统就黑屏,电源指示灯正常,按一下电源开关,亮一秒又黑了 请问老师傅大概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也是一进系统就黑屏,电源指示灯正常,按一下电源开关,亮一秒又黑了 请问老师傅大概什么问题

看一下楼主发的,和你说的症状差不多,这个我没有修过,指导不了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楼主发的,和你说的症状差不多,这个我没有修过,指导不了你

么事  不过还是谢谢  问题一样 就不知道可以用哪些mos管代换

网友:
大神问一下MOS管是开关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