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G776电源指示灯不亮的维修

楼主(2011-03-31):
一台网吧用BENQ G776电源指示灯不亮。­

开机测保险管断,换新。测电源整流管、开关管均好,测220V插座两脚电阻较大(正常)。因保险管断,一般会有后级短路。测行管C5929,果然击穿,用C5411代换。此时加电,电源指示灯仍不亮。­

测300V正常。测UC3842的7PIN,电压13V,其他脚电压均为0。分析应该是7PIN电压比正常值低,导致UC3842不能启动。延7PIN电路往上查,连接到Q901E极。查Q901无问题。Q901的B极电压约4V,偏低。再查B极有只对地的稳压二极管ZD902不正常。从电路板取下后测,确定损坏。换上好的20V稳压管。开机OK。

网友:
高手啊,不过请问一下,C5929怎样测是好还是坏呢?(新手向高手请教啦)

网友(2011-10-10):
在这个显示器这里,行管如果不是带D带阻的三极管,在板都可以大概测出来,一般是击穿,BCE三个脚都通。其他应用就要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