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1-03-31):
前天接一磐英板子,具体型号忘记了,试机不触发,测开关针0.7v,开关针相连电阻另一端有5v,晶振起震,以为是电阻的问题,换了之后还是老样子,应该不是电阻的问题,接着往io查,IT8712F-S,能收到开关跳变信号,但未发出pwron信号,肯定是坏了,但找了一下发现手上没有it8712f-s的,只有一个it8712f-a的,上论坛一查,有大侠说换成功过,心中大喜,换了之后,触发正常,但诊断卡不跑数,随后查cpu供电,vcore没有出,北桥1.25也未出,先修1.25,mos管d极有1.5v,g,s均无电压,查s极对地值未短路,没多想就换了mos管,还是不行,想着应该是g极控制电压没有的原因,其实应该先想到的这一点的,随即查g极,找啊找,找到与lm358第一脚相连无电压,再一查第八脚vcc没供电,又找啊找,最后也没找到哪里来的供电,想着可能是断线了,就从5v飞了根线,开机一量1.25有了,vcore也出了,上cpu,内存,开机,亮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