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置面板有声,但是前置面板没声

楼主(2011-03-31):
最配了一台新机器,但是装上以后后置面板有声,前置面板没声,驱动装了好几次,这是系统的问题,还是机箱的问题。
新机

网友:
晕 自己先排除 找个那种外置的换上试试 有一些是要调的 不同主板调试也不一样,有一些要bios里面调才行的,有的系统装好就可以调了,你自己看着办了。

网友:
先检查线路.然后换个机箱.简单有效.

网友:
那个在系统里调下就好啦。

网友:
是系统设置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华硕的 华硕的主板都是要在bios里面把音频设置调成 ac97 不然前置音频没声音

网友:
打控制面板,找到音频管理器,找到插孔设置面板,在“禁用前面板插孔检测”的方格上打上钩应该诃以了。

网友:
同意我楼上的俩位朋友,按照他们的做法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改说的好像都说了,,,看 看 bios 设置先,, 在 控制面板中 设置下,, 然后找前置音频线路问题,,,

网友:
6楼7楼已经介绍得很好,还有你留意下你的机箱前置接线也会引起同样的问题.

网友:
华硕的主板 要在 bios里设置 ac97

网友:
在控制面板里边的红喇叭中设置

网友:
是什么芯片的声卡?

网友:
就是撒,说问题,先把型号这些报一下嘛,你不说型号,咋知道怎么弄?

网友:
红喇叭中设置问题。要禁用前置面板检测。

网友:
谢谢各位大虾的帮忙,的确是找到插孔设置面板,在“禁用前面板插孔检测”的方格上打上钩,现在已经ok了。对了,主板是技嘉GA-770T-D3L,灰常感谢。

网友:
这种情况,在电脑市场上有些杂牌机箱,前置音频线路坏的较多,有无声或单声道,最好装机的时候检测一下

网友A:
先软后硬啊,BIOS 不行了,再到面板去,再不行了 就是硬件问题了,当然不同的主板还不一样 很少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
系统设置问题,禁用前置面板检测

网友A:
俺今天又学了一招 以前也碰到过 众志的板子 老是这个问题 好费劲

网友:
这个好像要进bios,,advanced---chipset---southbridge 里设置,,把前置音频,,改成AC97的,,

网友:
BIOS里面改成AC97,控制面板里找音频配置,一般可以解决,两个都设置好还是没就是机箱的问题了

网友A:
不是设置上的问题 你就换机箱看看 应该就两个方面

网友:
bios设置问题

网友:
机箱里面的线插好了吗?还是以前有现在突然没有了

网友:
以上各位的答复应该能给你解决问题了吧

网友:
如果是华硕的就把BIOS里的声音改为AC97,如果是技嘉等,就把“禁用前置面板检测:勾上

网友:
呵呵呵,解决就好

网友:
机箱的问题,后面板有声音说明声卡芯片是好的

网友A:
看来这个问题大家都清楚啊,不管怎么说解决就好

网友B:
最简单的是先设置BIOS

网友:
看到楼上的回复,我一直以为是机箱的前置音频接口有问题呢

网友:
是不是瑞昱的声卡啊,这种声卡还有一个驱动面板里面可以设置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