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NY,DSC-S60相机,镜头伸出后自动关机!

楼主(2011-03-31):
求助,SONY,DSC-S60相机,镜头伸出后自动关机(如图)!偶尔不关机,拍照正常。在浏览模式下,不用伸出镜头,查看内存照片正常。开机检查镜头对焦机构灵活,齿轮完好。装好后故障依旧。郁闷了,各位师傅师兄帮我分析一下什么原因!!!

网友:
你的是镜头坏了 不过自己不会就不要搞

网友:
看下光电检测吧

网友:
镜头故障,仔细检查并修理!

网友:
检查过了,光学取景变焦机构有点卡,回位不好!

另外该机耗电挺厉害,买的一对5号电池,拍30-40张相片后就会提示电不足了。

网友:
哪个是光学平视取景器!下面有二个定位桩,在安装的时候要对准下面的驱动槽!
电池耗电可以试试清理相机电池的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