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触摸板摇感不能用键盘也不能用左右键也失灵

楼主(2011-03-31):
以往常的经验拆掉触摸板键盘上面的摇感就可以用了,可是这次换个新的触摸板故障依旧,这问题可那简单了然后用点位图一看,发现触摸板还有几个点是IBM 芯片在控制,主芯片是PI5C直接换了主芯片故障依旧,于是测得周边相连的排阻有一个阻值变大,原来细查是这个电阻相连断线飞线OK^^初学电路对专业的料号什么的不太懂……请各位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
不错,挺清楚的。

网友:
IBM 指点杆不能用好像是驱动里面的问题多呀

网友:
断线的多呀

网友:
如果能有图说明一下就好了啊!

网友:
不是驱动也没有断线……就是那芯片坏

网友:
哪个排阻啊你倒是说说啊楼主  说了半天也还是不知道你说的故障部位是哪里

网友:
哪款IBM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我碰过,触摸板坏了,“小红帽”不能用的

还有键盘连的那个门电路坏了,也会出现此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