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局域网共享

楼主(2011-03-31):
共享后有的时候可以打印,重启电脑后又不能打印了

网友:
跟我前几天遇到的问题一样,纠结了半天,结果用\\192.168.X.X才搞定的,你也可以试一下

网友:
楼上的 方法确实可以.不过有点麻烦.这个还是先装次系统在设置比较好..

网友:
你每台电脑都设置固定IP应该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要在同一个组里面才好 要设计成访问不用用户名和密码

网友:
打印机共享是还是比较简单,关键是想访问另一台计算机不行,不管我怎么搞,也不行,就是没有权限访问。我记得以前在公司的时候,那个不丫头不知道怎么弄的,就可以访问,真是两个字,郁闷!

网友:
给安装了打印机的那台电脑一个固定的IP,然后共享好

因为你们的IP应该是通过路由器自动分配的,有时候电脑重新启动后就会获取到不同的IP,导致被共享的打印机IP也发生变化,所以找不到共享打印机。

网友:
重启后大多你自动IP的话就有所变化。。。网上的共享就有所变化。当然就出总是,最好设置固定IP 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打印机共享是要建立在电脑开通共享的基础上的,,有二种方式 一种是直接ip访问  一种是计算名访问  楼主要看下是哪种方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好每台机都固定一个IP,不然有时候会很久也连不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有遇过到一样的问题,最后重装系统好了。

网友:
不知楼主,是用的什么样的方式共享的呢?   打印机是怎么样连接的? 什么接口?

网友:
要具体说说是怎样连 的。

网友:
网上都有 查一下就出来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