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30。无屏供电求救。

楼主(2011-03-31):
机器可以开机进系统(听声音),但是不显。同行拿来的时候说是换屏换出来的问题。原本机器是好的就是屏裂了。换了屏后还能显视但是装起来就不行了。到我手上我换了屏也不行,量了没有屏供电。拆了主板跑线跑了2个小时也跑不出去。不知道有没有人修过这种无屏供电的故障给指点下谢谢!对了不是暗屏啊是屏一点反映都没有。

网友:
显卡问题吧,有很多换屏换不好就烧显卡的,是不是高分的,你换个显卡看看啊,很有可能是显卡

网友:
你先整一下显卡,再在其它地方借电压过来看看是不是可以

网友:
等待结果,如果修好的话,请楼主回一下答案

网友:
量屏3.3V供电看短路么,不短路可以接可调3.3V进去看显示正常么,3.3V的电路还是比较简单的,仔细看LCD的图纸看电压是怎么来的,实在不行把高压的开启3.3V接过去也行

网友:
不要上来就干显卡,先查下屏供电看看,找个图纸研究一下

网友:
y530这机器应该配置很高的,屏肯定是led的,这种屏暗,不好修

网友:
先看看外接  有没有反应   没有在说

网友:
都挺厉害的,动不动就干这个干那个的,首先要确定屏供电对地阻值,看看是不是短路或是断路了,其次再看凭供电是从哪里来的,沿着线路跑跑看是不是从显卡里来的,我感觉屏供电从显卡直接来的不多(个人主义啊),不要动不动就干这个干那个的,到最后发现一个小小的问题导致此故障的,却把显卡都给干掉了,不是浪费时间吗?各位不呀生气啊!

网友:
没有屏供电就修屏供电,找图纸,不要盲目的干显卡

网友:
昨天就跑了下线。屏供电好像和显卡板没什么关系。就近拖了个3.3V也不显也没有拉低这个3.3。哦对了什么打屏供电对地阻值这些就不用再说了这些都是维修基础估计没人会忘记,再说我连屏都换过了难道连我的新屏也短路吗?屏是30针普通接口但是是LED带尾巴的。

网友:
屏供电肯定不会连显卡,是连一个开关管,这个管由EC控制,EC由显卡控制是否打开屏供电,楼主还是找个图看看吧

网友:
显卡  EC   屏开启信号

网友:
其实机子前几天就已经修好了,只是一直忙不过来回帖.在论坛上看了几个关于(没有屏供电)的帖子.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搜索(无屏供电)看看有关的帖子就知道了.我的机子后来查出是因为没有屏供电开启信号,和没有屏时钟信号.跑了时钟信号才知道是直达显,是经过了个33欧的电阻测,量电阻是好的就怀疑是卡问题,换了显卡就OK了.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

网友:
晚知道。不如早干显卡然后再考虑一下别的了。。。

网友:
先干显卡 在查到屏的线路 是否都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