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BC-14也是可以修复的

楼主(2011-03-31):
今天翻出来三张卡,一张X550 一张7300LE 一张8600GT
一直没修过ATI的卡,于是打算拿550练练手,结果悲剧就来了,显卡插到主板上显示花屏,用R3测试显示如下

因为是一代的显存就用万用表把报错的颗粒打了一遍,结果除了C区两个单独报错点,是因为排阻引起的其余的报错点打值都正常,怎么办加焊?那就加焊吧结果加焊完了放到主板上发现点不亮档2B 刷BIOS故障依旧,后来发现核心磕脚了,NND真郁闷白忙活了半天
7300LE这张卡已经面目全非了,电容管子被拆干净了,标准的2修卡不知道上一位大仙是怎么弄的,于是把缺的该补的都不该上,上次突然一声巨响NND 一个电容爆了,把这个电容拆掉后发现竟然能正常开机,看来此处不需要电容,画蛇添足了,进系统3D运行的刚刚地看来卡是好的
最后这张8600GT NND 和上一张一样电容换了个乱七八糟,收的时候卖的那人对我说显卡花屏,收回来一看是BC-14看来显存通病,不过手里有一堆DDR3的显存那就修吧,把该补的都补上,准备上机测试的时候发现没有合适的散热片,郁闷怎么办找了个差不多大的散热片,自己用手枪钻在散热片重新标的记号上又钻了两个孔,装到显卡上,开机结果发现没花正常显示,于是运行了会3D 大约20分钟的时候显卡花了,好吧MATS测试 A区 DQ25报错,就一个数据错位,焊还是不焊是个问题,焊完后可能会大花,不焊也不能用,没办法焊吧,为了不影响其他颗粒在焊接的时候把旁边的颗粒都用散热板给挡了起来,土上焊膏开焊
焊完后显示没花,MATS测试也正常进系统跑了30分钟3D也OK 看来显卡是真正修复了

网友:
这么幸运啊,我上次买了2个,都*脏话*cpu坏了,没有修的价值

网友A:
1张X550 一张7300LE 一张8600GT
好的价格,分别是:40元;50元;130元
卖坏显卡价格是:10:10:20元
我只修100元以上的东西
8600GT,您
:“自己用手枪钻在散热片重新标的记号上又钻了两个孔,装到显卡上”

我的上帝啊,你不怕线路板下面有线??厉害

线路板敢钻孔,上次我弄了一次,结果供电和地短路了
我很郁闷,,,应该是内部线路板 。里面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张X550 一张7300LE 一张8600GT
好的价格,分别是:40元;50元;130元
卖坏显卡价格是:10:10:20元

他是钻散热片啊。谁敢钻板子也忒牛了

网友:
       标题有点不对头,什么叫做BC-14也可以修复?三星的显存也就是那么两个批次的容易出满天星故障,和BC-14没关系。后来出的显存都很好的。

网友(点评):
请问,哪个批次的显存是什么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