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上网本白屏

楼主(2011-03-31):
   北桥加焊过,屏供电有,测屏线没问题 都通的。屏也换过还是白, 真的是白了 不知道咋么搞  ,屏线接口处加焊过,,,,,,,,,,,,,,,,,,,,,,

网友:
那就换北桥试试

网友:
屏线都是通的,指的是是排线吧。那么屏接口、主板接口的接触问题都排除了吗?显卡输出的差分数据正常吗?显示屏有升压的对比度电压吗?这些都会影响现实的正常与否的?

网友:
打北桥到屏线口信号线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