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切换电路复杂而简单的维修

楼主(2011-03-31):
机器型号:HP6531S
故障:插入外置,内置喇叭也有声音,切换没有成功。
      之前也发了个求助帖,非常感谢,无边思绪,潘雨晗,南极宝宝=的帮助。
  本来这个问题没有必要修的,但是客户很叼,而且是老客户,修不好,丢面子。
    进入维修过程
    这个机器声卡是这样切换的。如图

插入外置,接口的4脚,5脚分开,5脚的HP_JS通过R436上啦供电,转变成HP_ENABLE到功放的22脚
这个HP_ENABLE可以说成声卡的外置开启信号吧。HP_JS通过Q1002截止变成低电平
     声卡的13脚SENSE_A为感应脚,从3.3V变成3V。感应正常。
   HP_ENABLE跟声卡的感应检测脚都是正常的,按理说切换成功。于是更换了声卡,跟功放。故障都一样。
   在基地得到的指点,注意到了A_SD信号。插入耳机测,A_SD都是为低电平。在系统里面,用键盘关闭声音,A_SD无变化。
  无果,内置喇叭照样唱高歌。断开EC的A_SD脚,

      声卡跟功放的A_SD电压为2.6V,内置无声了,看来是:当A_SD为高,内置无声,反之有声。
      找到了一样的EC换了,还是一样。我也彻底无语了。也不晓得A_SD是怎么样受控制的。
     静下心来,想了想,可不可以在加一个切换电路来得到A_SD的正常切换值。精神起来了。直接上图吧

    当没有插入外置的时候,5脚也为地,肯定没有电压,A_SD为低电平,内置喇叭出声音,当接入外置时,4脚5脚分开,5脚通过R439得到5V,在通过10K电阻得到3.3V加到D2016的1脚A_SD,内置无声。。当然用键盘来控制内置静音,不可用。

 会员2371132元2022-11-30 17:53

网友(点评):
你的第二张图,你说HP_JS通过R439上拉供电,这个电阻旁有个OPEN应该是开路吧。我看见它应该是通过R436上接吧。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这个R436这边因为MOS的导通也成了低电平,呵呵

网友:
可能是R1233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可能,我断开了EC的A_SD脚,电压是有的

网友:
A-SD很难搞清楚,LZ  EC ,声卡  功放都换了的,这样改,也是个好办法

网友:
是R1017的问提吧.3.3V变为3V不太正常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声卡的感应检测,3.3变成3V 正常的。我也请教过无边

网友:
如果这个电阻变大。你断开了EC,没了负载,电压肯定起来。接起来又不行。你误认为是EC问题。说白了就是带不起负载。当然另 一种就是你说的EC确实坏掉了。

网友(点评):
电阻好的,我测试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而且EC也是好的  那个电阻只到了 三个地方  声卡 功放  EC    所以带不起负载的可能为0

网友:
回复 网友C:

声卡这个东西本来平时修得很少,遇到问题还真不知道该怎么修

网友:
这样的故障真是愁人啊,不过楼主能想出这办法也可以啊,不知道会不会有其他的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就不能静音

网友:
我崇拜这样的高手,信号太复杂,有时不得已而为之,0成本修机

网友:
感觉是SENSE A这里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E:

在楼上,已经说了  SENSE_A这个是感应,检测, 变化很小 ,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豆腐刀,都来赏光了哦。你才是真正的高手,我们都有向你学习啊。

网友:
回复 网友G:

HP 6531S机器,你说的是Q1002吧 3脚是经过两个分压电阻到EC的SENSE_A感应脚

网友:
点评中,挥泪飞花,说得很对,HP_JS是通过R436上啦供电  439OPEN

网友:
回复 网友H:

明白了,看来你有学问。

网友:
真是在神了这样也能整!

网友:
来自: 云南昆明
我有我自我
的帖子
这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了,收不了什么钱,尽快的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