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P5GC-MX主板I/O坏了换了一个马上又坏了

楼主(2011-03-31):
一块华硕P5GC-MX主板通电自动开机不跑码,按POWER不能关机,怀疑I/O坏,I/O的型号是W83627DHG-A,换了一个同型号上去能正常点亮,按关机按钮或者关机不断电等一会儿又自动开机I/O又坏了,已经换上去两个都坏了,该怎么检查?

网友:
看供电有没有问题,,,,

网友:
换了电源试下
以前碰到个连换2个IO都坏了,结果是电源有问题

网友:
应该和供电有关系吧!!!!

网友:
是不是电源不中了

网友:
     是不是IO的外围元件有不良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了472排阻是5V电压正常,电源也换过了,换了一个W83627EHG-A上去开机正常,关机再开机又坏了

网友:
怎样个坏法?开不了机??自动开机视为坏?

网友:
期待高人出来解决一下楼主的问题

网友:
通电自动开机不跑码,复位灯常亮。

网友:
通电自动开机不跑码,复位灯常亮。

不足已判定io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一个好的I/O上去就跑码正常。关机断电再开就坏了,

网友:
现在把I/O拆下来了,怎么关机针和复位针都有3.2V,郁闷都不知从何查起

网友:
把I/O拆了下来通电待机时内存有1.8V,关机针和复位针都有3.2V

网友:
英雄大侠,快来解决它。我也想知道

网友:
我刚换的一个芯片也这样,上电就开机,还关不了机器,。没换前只能开不能关

网友:
供电部分应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