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转一下就停了。

楼主(2011-03-31):
今天碰到一个电源,短接能转一下就停了。再短接一下转一下又停了。这样,重复短接一下只能转一下就停。测量5V待机有。打开壳子,焊下开关管,测量是好的。
这样后,我接下来该测哪里。新手,第一次修电源,高手们帮帮忙!谢谢了!

PS:我把7500和LM339两个IC都换了 ,问题依旧!

ps:现在电源OK了,但是12V 变成13V 3.3变成了3V
还有我测了7500各脚电压
从1脚到16脚:待机 0V 5V 0V 3.3V 1,7V 3.7V 0V 2.5V 0V 0V 2.5V 16.2V 5V 5V 5V 0.4V
                        短接 5V ~ 3.5  0V    ~       ~    ~   ~     ~   ~    ~      ~      ~   ~  ~   2V

网友:
先查次级的肖特基整流管,再看看后面有短路没.

网友:
判断一下是电源问题还是负载的问题

网友:
这明显不是负载的问题,直接短接都没加负载的。

网友:
电路保护啦!

网友:
没图纸 没电源型号,怎么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是SAMA先马 逾辉350P

网友B:
看看IC上有个保护脚,看看电压

网友:
我也刚开始修电源没多长时间,查IC的电路图,量一下各脚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IC上有个保护脚,看看电压

哪个IC ,是7500 这个 还是LM339这个?

网友:
我把7500和LM339两个IC都换了 ,问题依旧!

网友:
7500输出脚上的两个小三极管呢?后面的稳压二极管呢?还有负载电阻等.

网友B:
7500上的,看看4脚的电压,4脚是保护脚,查连接13脚的一系列电阻,和与12脚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7500上的,看看4脚的电压,4脚是保护脚,查连接13脚的一系列电阻,和与12脚的电阻

4脚好像是“脉宽调制输出控制端” 查资料说是0V电压。对吗?

网友:
4脚待机的时候是高电平!~工作后是0V的!~楼主说的问题是电源保护了!~7500+339的电源还是很好修的!~我就见到过有很多事4148二极管短路保护的!~-12V和驱动变压器的供电都有过!~

网友:
有些是0V,有些是4.2V

网友:
我只见过启动后是0V的!~没有见过4.2V的!~以后修的时候就每次都测量!~看看!~

网友:
现在电源OK了但是12V 变成13V 3.3变成了3V
还有我测了7500各脚电压
从1脚到16脚:待机 0V 5V 0V 3.3V 1,7V 3.7V 0V 2.5V 0V 0V 2.5V 16.2V 5V 5V 5V 0.4V
                        短接 5V ~ 3.5  0V    ~       ~    ~   ~     ~   ~    ~      ~      ~   ~  ~   2V

网友:
回复 网友C:

加些负载再测量电压,看看是否正常了,如果3.3V还是偏低,更换3.3V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