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42ST改高压条后不定时黑屏

楼主(2011-03-31):
故障现象:客户拿来时屏幕闪一下就黑屏,改了一个高压条后亮5-10分钟又黑屏,指示灯正常,关下显示器在开又亮几分钟黑屏,外接灯管测试也是这样,按键板线拔掉测试还是一样。

网友:
电源部分还有问题啊 最好改个电源

网友:
屏灯管会不会也有问题,,,

网友:
分别用单灯高压板点灯管,看电流是否均衡,如果某个灯管电流异常或者亮度异常,更换就是了;如果都正常,如果高压电路供电正常,应该是过压、过流或者定时锁存电路启动了。

网友:
如果确定电源没有问题,应该是灯管。LG灯管爱坏。

网友:
换个高压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了,换了一个电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