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到复位排针是0.**V不,怎么查?

楼主(2011-03-31):
复位排针要多少V才正常

网友:
复位针要是高电平,一般是3.3V-5V

网友:
版主说得好!

网友:
复位电压是正常启动后才有的吧,待机电压应该是0,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要高电压,是不是要跑线

网友:
应该是有高低高的跳变,谁给的就不记得了,I/O或难侨吧

网友:
是什么问题嘛   一般复位电路是不会坏的 先看时钟电路  和U的工作条件

网友:
.各個RST:

            PCIRST                          : 由HI準位到LOW準位  (5V or 3V)

            AGPRST                        : 由HI準位到LOW準位  (5V or 3V)

            CPURST:可分 (1)586    : 由LOW準位到HI準位  (3V)

                                  (2)686    : 由HI準位到LOW準位  (1.5V)

                                  (3)Socket 462系列: 由HI準位到LOW準位 (1.7V)

                                  (4)Socket 478 系列: 由HI準位到LOW準位(1.5V)

            CRESET                        : 由HI準位到LOW準位  ( 3.3V)

            RST_BT                        : 由HI準位到LOW準位  (3V)

            IDE_RST                      : 由HI準位到LOW準位  (5V)

网友:
主板上的所有复位信号都是由芯片组产生,主要由南桥(内部有复位系统控制器)或复位发生器(74H系列芯片)产生,也就是说主板上所有的需要复位的设备和模块都由南桥来复位.南桥要想产生复位信号或者说南桥要想去复位其他的设备和模块,其首先要自身先复位或者说自身先有复位源.使南桥复位的或者说南桥的复位源是ATX电源的灰线(灰线常态为5V电平,工作后为恒定的5V,ATX电源的灰线也是PG信号),或者是系统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PG信号利用复位发生器复位

  在ATX电源座灰色线,是RST的启动脉冲.工作的状态是在开机的时候,延时100--500ms再上升为5V.,启动复位信号的产生.启动脉冲的线的对地阻值在450-700Ω之间,由南桥或复位发生器提供.脉冲进入复位发生器,就产生复位信号.这芯片一般用的是74H系列芯片.复位发生器也有在南桥里面的.脉冲信号进入哪个芯片,哪个就是复位发生器,复位发生器的工作电压是5V.当复位发生器在电源到达后,有脉冲过来,它就开一次导向处理输出,输出的幅度在3.5-5V,这才是真正的复位信号(粗略的复位信号).每开机一次才出现一次.它的波形是由低到高再由高到底(调上去跳下来,跳上去跳不下来是无效的复位信号).复位发生器产生信号后,送给南桥处理后送给ISA槽,PCI槽,北桥和CPU在ISA槽的B2脚和PCI槽的A1脚,是复位信号的测试脚.它的阻值在450-700Ω之间,由南桥提供.在这里的复位信号正常,就证明主板上的所有复位是正常的(不包括CPU),通过它就可以判断南桥所产生的复位信号是否正常.只要PCI槽上的复位信号正常,和CPU上的复位信号正常,就证明主板上的复位信号都正常.
在CPU上也有复位信号的测试脚,它的对地阻值在450-700Ω之间,由南桥或者北桥提供.

网友:
最少也要3V、、、

网友:
差不多是了吧。 都被你们说完了。  我学习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