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网页显示花屏

楼主(2011-03-31):
今天接到一华硕eee   pc1000hd 上网本,打开网页图片花屏,刚开始以为系统换了,重新做了下没用,显卡驱动卸载了也没用,现在怀疑是北桥,但不到最后不敢轻易座桥,请前辈们指点啊,最后想问下,中毒的可能性大吗,明天在杀毒看看,在这里先感谢各位了

网友:
如果是多媒体部分花   有可能是CPU
如果满屏幕花  有可能是显卡,集成的考虑内存和北桥

网友:
先软后硬吧   嘿嘿

网友:
先换条内存试一下了

网友:
感谢各位的意见,内存换过了还是一样,软件问题基本都试了,就是网页图片花屏,其他不会,也考虑过座桥的,

网友:
感谢各位的意见,内存换过了还是一样,软件问题基本都试了,就是网页图片花屏,其他不会,也考虑过座桥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8851-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