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 点火中的ACIN求助!

楼主(2011-03-31):
仁宝的点火 大家都知道了!我想请问的是 在EC 还没有待机电压的情况下 VIN 经过比较器 发出来ACIN 是一个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求助

网友:
ACIN 一般都为 3.2V左右 不知道 对不对

网友:
当然是高电平了!如果为低电平来说系统会认为你没有插入适配器!这个是适配器识别信号!

网友:
若风
的帖子
问下。。1v是不是有问题 啊。。

网友:
3.3V高电平,会送到南桥,前几天修了一个南桥坏拉低ACIN的故障。

网友:
ACIN是不是去导通MOS管用的

网友:
高电平,低电平不行的

网友:
应该是高电平,不同的芯片,电压也应该不一样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11947-1-1.html
楼主 看看这个帖子

网友:
这是高电平啊

网友:
高电平啊 3v左右

网友:
高电平,否则就会关断适配器直流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