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 悍马 HA07 ULTRA 插CPU12v8针供电短路保护

楼主(2011-03-31):
还没过保修期的主板,插上CPU供电的8针就不能开机,自动短路。
如果单单插主板主要供电就能正常跑FF FF。
主要是因为我这里很潮湿,以后要绝对注意不能让电路板潮湿。

网友:
捷波的主板不知道怎么说,反正我感觉不是很好用,返修率高,而且感觉给人怪怪的。

网友:
CPU 供电短路了,,,,,板子还着还是很 NB的,,买家不多

网友:
如果不接8针供电的话CPU是没有供电的。跑FF是正常的。你先对8针的12打一下阻值,然后再看一下上下管是不是对地短路了。如果都正常的话就看一下总线有没有短路,不然就是供电IC短了。其实这种故障是容易搞的。

网友:
先把主板烘干以后再试机看看吧

网友:
CPU供电上管坏掉一个了。你先换掉这个坏场管再烤干板子试试。

网友:
我也有HA01-GT的捷波主板,板上电压都正常,就是PCI-E上没复位,有复位就正常,有时正常起动了几次,再起动不了的,无耐!

网友:
北桥短路好像也会造成

网友:
插上 8针 CPU 供电 马上自动断开电源。
都怪自己,回水天都把主板外露,倒霉了。
现在发回保险点,说要等一个月,哎,真是麻烦这个原因,如果自己弄就没有保修期。

网友:
先确认什么保护是电源还是主板
量下cpu供电是否对地短路(拿掉CPU测)
不短路的话,没有CPU供电也有可能自动断电的。

网友:
有没有CPU,只要插上8针供电,自动断电保护。电源换过几个测试,故障一样。

网友:
这款主板返修率比较高。还在保修,你还是送保吧。

网友:
反正以后捷波的东西,我是不会进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