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270 内外接不显。但大小灯都正常

楼主(2011-03-31):
此机为3273的机子 版号:daozr1mb6eo rev :e

北桥为945pm 南桥为gbm 显卡为7300

接来时电流为1a。不显示。换了两片全新的升级版显卡一样故障。但把升级版显卡换到别的机子上正常故排除显卡的可能了。

显卡北桥的供电都一一排除了。显卡的时钟复位都认真测过了。

北桥也从新植过了。

飞诊断卡跑60 或20 或af 。。。。。。

望高手们指点一下思路谢谢。

网友:
显卡问题,加焊即可

网友:
显卡都换了两张ok的显卡都一样。显存四个都全部加焊了也是一样的。。兄弟们呀

网友:
看看是不是背光坏了

网友:
杰伦哥现在语文水平提高了啊。问题写得很是工整。
我之前修的那台,客户拿我修的前一个月别人修过显卡,用了一个月就坏了。

网友:
学么投举我呀。  哪后面咱修好的?不会说是换显卡吧。显卡我都用110mt和7300t都代换过了。都是全新的改良的。确定这两个芯片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
有没有想过重写一下BIOS呢

网友(点评):
强烈支持刷BIOS,因为显卡BIOS在主板BIOS里

网友:
现在唯一疑惑的是现在这个图纸跟的板号不一样。但大部分都可以对上。对不上的是rev 号:我这个是rev :e 图上的是rev:a 经过几个小时查得:图中的r441没有电阻。这个电阻我可以肯定不是人为弄掉的。确实没有这个电阻。但c596这个零件在图中是0欧的电阻对地接着。这个电阻没有焊过的行迹。。所以为什么要对地? 哪不是vccdlvds不是对地了吗?我把c596这个零件拆了。vccdlvds不短了。。由于图纸有点差别。我不敢飞线1.5v过去。怕给北桥搞坏。。

网友:
图中的r448电阻也没有。但我肯定也不是人为弄的.  所以945gm_25v也没有。电压。跑线路它是去北桥电源部分了。测它对地为0欧。?? 怪事。  。由于图纸跟版号有点差点。但几本上都能对号入座 ..。没有一模一样的板还真不好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杰伦哥  明天我拿主板帮你对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天谢地。。啊。。我这个是独立的7300的。麻烦你帮我看一下版号是不是一样的daozr1mb6eo rev:e

在下谢谢您。

网友:
不必纠结哪几个电阻,有必要查显卡与北桥等 之间的电容排阻有否掉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