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中的欢迎界面下的系统管理员的账号怎样取消

楼主(2011-03-31):
在开机中的欢迎界面下的系统管理员的账号怎样取消呀?我没设密码的,每次开机就停在那里,麻烦死了,求助,万分感谢

网友:
运行 control userpasswords2 ,勾选 要使用本机,用户必须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就好了、、

网友(点评):
应该是把那个勾去掉

网友:
桌面网上邻居,右键属性,本地连接右键属性,选中netware服务,卸载,重起后,控制面板 |用户帐户 |更改用户登录或注销的方式 ,“选择登录和注销选项” 将“使用欢迎屏幕”、“使用快速用户切换”选中

网友:
在控制面板下选择用户再选登录和注册方式,两个都打勾就好了

网友:
4楼说的很详细了如果楼主控制面板下选择用户再选登录和注册方式选项是灰色的有可能是
是一个叫netware 的客户端作怪只需要在本地连接的属性里卸载就好了

网友:
控制面板——用户账户——更改用户登录或注销的方式——【使用欢迎屏幕】,【使用快速用户切换】打勾——OK

网友:
找到捷径了。学习!!!

网友:
四楼正解,弄完后在重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NETWARE服务要先添加   重启 卸载   就可以更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