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 屏改led 屏

楼主(2011-03-31):
看到别人的led 屏 又亮有清晰 心想把自己的lcd 屏 改成led 屏 不知道行不行啊。只要把差分信号线 屏的背光信号 高压 和屏供电 飞线 连接 应该可以吧论坛高手解释下 这样可行吗
飞线

网友:
还有屏的尺寸 和 对比 是一样的。区别的是led 与lcd 希望这方面的高手出来解释下

网友:
zhongxueming123
的帖子
为什么啊 led 有很多优势的啊 还有你改了以后 lcd 的背光控制 正常的吧

网友:
LCD能改LED吗,期待高手指路

网友:
有空我试验一下

网友:
这个也能改。。。。。

网友:
LCD能改LED??????
这两种屏的工作原理都不一样。
期待高手来解答。

网友:
原理不一样 ?? 主板发出的差分 数据是一样的啊。

网友:
不管怎样改 只要能改就好 楼上的朋友会改 能否说的详细些那

网友:
首先要搞明白LED和LCD仅仅是背光上的不同,与显示无关。其次改为LED第一问题是要解决漏光问题,第二是要解决LED驱动问题,如果你的电子知道不够功力,建议勿作无谓尝试。

网友:
淘宝上有笔记本的改造配件销售。其实也就是灯管换成LED条了。把LCD高压板换个专门给LED供电的了。

网友:
呵呵 都说lcd 和led 不一样 。我实际拆解lcd 和led 好像led 屏最后一层的 导光板 比lcd 的厚一点。

网友:
应该可以改的~~又LCd转led的转接线~买个试试~~~我见过有卖的~~~没试过。。。

网友:
大家谁知道教我下呗!谢谢了

网友:
前一段时间我改过一个,但是亮度调不了,楼上说的淘宝网上有卖这种高压板的买一条,
把供电,开启信号,亮度调节接上就行了,

网友:
今天有一台联想的机子来换屏。就是LCD改为LED的。为不想破坏LCD的灯管(新屏换了没的保修)只好自己出一个高压板。改了LED后的屏如果坏了,换屏时可要比别的人贵才能换回来哦,

网友:
可以滴,现在的LED屏都是使用LED灯管(光源),面板还是LCD的,其实现在的所谓LED屏,只是把高压灯管换成LCD的背光光源而已,有现成的通用LED光源卖的,换掉原来的高压条和灯管,要拆屏把灯管槽换成LED的发光条,屏线据说还可以直接用LCD的不用改,有兴趣可以研究下,挺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