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K进了系统后不显,接外显正常

楼主(2011-03-31):
今天一客户拿来联想sl410K本子。开机进了系统之后就黑屏了(背光灯都不亮),就是系统滚动条过后就黑了。接外显正常。fn+切换过来本子的屏还是黑的。
然后删了显卡驱动。再就正常,重做过系统,官网按型号下了显卡驱动打上一样。驱动人生更新之后还是一样。BIOS里设的显示为本本的LCD
。想请教下大家。这种情况会不会是硬件问题(此本显卡好像为集显)?还是我驱动没装好?

网友:
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建议加焊或是重做一下试试!

网友:
拆下来。先用风枪加热一会。在上机试一下。如果有好转。基本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桥问题 ,显卡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注一下待机键,我前几天被一T30搞死了,就是你这一样的情况,搞了一天才找出是待机键害的、、、也是进系统就黑,外接正常,安全模式卸掉驱动能正常到系统,装完驱动立刻黑了。外接仍然正常的。希望你的也是

网友:
建议先别一下就怀疑硬件故障,先软件后硬件,再就是楼主没点下屏试试?

网友:
看看是不是暗屏,这个机器高压板供电好出问题

网友:
集显的桥问题

网友:
显卡做下BGA就好了

网友:
明显的显卡问题

网友(2011-05-02):
我也正好接了一台,开机就不显示,灯管 是亮的,外接也正常进系统也正常,就是屏不显,正打算做显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