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果结贴)换灯座后图像正常但黑色没有层次,这种故障叫什么?是哪里出问题?

楼主(2011-03-31):
自从换灯座后图像正常但黑色(应该称暗部)没有层次(黑色一片黑,比如头发根本看不到层次),似乎有点点偏红,换频道后大多台是这个现象,有一两个台的亮度有点亮,这种故障叫什么?是哪里出问题?(由于不清楚这种是什么故障,什么根本没办法查修)请坛子里的朋友再给说说,非常感谢!

自已揣测是不是灯座上电路板(未级视放板)有元件问题?
或许是阳极电压偏低?

这几天不能上坛子了,要去拜山。迟些日子再上吧!

网友:
换管座之前是什么现象/?

网友:
RE: 换灯座后图像正常但黑色没有层次,这种故障叫什么?是哪里出问题?

才过两天就不能修改了,只能在下面回复。

首先谢谢楼上的朋友再次关注我的问题!这次问题是上次松下 TC-1415H2 14“电视机换了灯座后的出现的新问题。原来的电视机故障是光栅暗淡场幅行幅偏小,图像非常模糊不清!换后,这些问题都没有了,只是图像暗部的细节丢失严重,亮部的细节也有丢失现象,多数是背景变黑没细节。

拜山回来后,再细细观察,发觉它的行幅场幅有点点偏大,其它没见什么特别的地方。调节高压包亮度按钮,图像有改观,但相对于正常的电视机还是有差距。再花了许多时间在一个俄罗斯的网页上找到了张电路板的照片。对照着照片,发现原来的行管旁确实有一个电容(之前早看到自己的电路板那里有电容的断脚留在上面,因为不熟悉电路,没有图纸,所以不敢冒然加上去),那个电容是接在行管的C极与B极之间的(有点疑问,看松下的其它型号的图纸,并没有这样的接法,所以也不敢加上个电容上去)。(这个电路图自己手画了,但没相机拍不清)

查了许多资料:猜想问题的原因可能是:
1.电压低。
2.亮度电路有问题,是IC有故障?
3.或许是补上这个断脚电容能够正常。

呵呵,还是没去测它的电压。想来测它的电压对我来说还是不太合适,因为没有原资料数据,不能一一对比。再说它的+B在哪还没弄清楚。它的高压包引脚的数据也是很难找。

网友:
坛子的网速反应慢了点,不知是不是我这边的网络商的问题?

大海捞针,经过数天的搜寻,天道酬勤,终于有所获!

网友:
“冒死”加了一个电容上去,参考松下其它的型号的电视机电路图,和附近的耐压相似的电容值加了个181J的电容上去。再开机(亮度在加电容上去前事先用控制器调低了,防烧屏),亮度一下子升起来了。但细节方面改善了很多,再调节高压包后面的按钮后,基本回复正常。但场行幅还是偏大了。
    想想之前的某个行电路中的电路15K(实测15.13K)的电阻,因为是发白给换了(实测14.93K)。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变大的吧。考虑这种情况也会有的,偏大的原因有可能是偏转电压过高,,,,再查些资料现判断吧......

最相似的完整电路图

网友:
这个问题 现像,大体有这两个方面 ,你仔细测试一下:
第一:把座换上后,仔细把聚焦和加速极的线看看是否接错了,

第二:把座周边的电路仔细看看,有没有焊连的电路,或座的某一脚是否有接地的情况,
或者说,某一脚不接空着,可在你焊的时候给接上地了。再者,把视频芯片各个脚及周边电路都仔细看看是否有空焊的,加焊一边。
把这两个方面做到了,一般问题就可以说解决了。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上的朋友的回复!

但楼上的朋友是否能说说第一条怎么是这样认为?为什么有会掉错线?
这不可能的事,两条线的电压相差很大,掉错线的话。。。呵呵,想想吧,这点我是反对的。

从你的回复看出你的观点,还是认为故障是在未级功放上?你所说的我之前已经全做过了,再查查资料测测电压再说吧。谢谢回复
考虑的重点是行偏转的电压及ABL亮度电路。

网友:
差点以为楼主是送的他们当地的地图给大家,仔细一看才是电路图。真的很久都没有修CRT了,电容不会掉吧,感觉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B+电压确定正常吗?因为你的行宽和场宽都不正常,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切入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这位仁兄提供的帮助!

经过几天的辛苦,终于有些少许的收获:找到了些相关的图纸。(但坛子的反应有点慢呀,几次白天想上都上不了,卡。看论坛地址是河北省唐山市 铁通的服务站,我这边也是铁通的网,不会也像电信一样有南北分歧吧?)

原来以为那个掉了的电容是不合常理的连接,后来才发现自己的知识有错,将英文中的C当成发射极,E当成集电极了。,学习不认真呀。   经过几天的学习,有了图纸,维修应该有所突破了。但已经临近深夜了,不好再弄。 之前的所有的电压均没有测量,因为没资料,现在有资料了明天再测吧。

经过几天,再将那行电路的元件再重新的断电测量了两次,自己分析这个电路应该没问题。再看看其它元件,发现有一个7W的水泥电阻温度非常高,很烫手。行管的温度也有点高但手还能忍受。综合各种资料和现在的故障分析,其原因最可能:
1:阳极电压低

2:+B电压不正常。

明天再弄吧,要睡了。

上电后,根据图纸测量+B电压(90V)正常Y板上的三通道C极电压正常(175V),只是行管的B极电压不知是用交流档还是直流档测。测后(交)11V,(直)-0.007V。7W水泥电阻非常烫手,想换掉它,无奈电子市场越来越少这样的元件,连商家都变少了,难买到就没换。

检修陷入困境!

网友:
好像行管电压测不出来

网友:
    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还没是没能排除故障,想来还是基本知识太差了。

    经过再检查,发现除行管外电源的开关管(摸散热片)也是非常烫手。考虑将滤波电容换掉还是不行。经测量电源电路部份,整体上升了6V。但300V电压却是晚上测不足,白天测就够。待机(遥控器关机)时就足,开机时就不足。在283~296V之间。其它的IC的工作电压没见有问题。(不知为什么,不能上传图片了,所以不上图)

    鉴于现在的电子配件难配难买,并且这个问题已经无网友能帮助解答,自己的回帖已经偏离了本题,所以将此贴结了。

网友(点评):
你这个帖子本身就不符合这个版块! 其它的不说了

网友:
反馈:

    经过一翻思考和相关资料,利用总线方式调整了场幅的问题。至于行幅,原来测量的逆程是电容有点点偏大,但还是在允许范围内,只能选择非常标准值的电容更换上去,之后似乎好了一点。
    行管和7W电阻的温度高就加装散热片(没办法,现在的电子元件难配)。亮度问题,就调节高压包的调节按钮,配合总线上的调整,回复原没坏时的九成。
    经过三天的开机观察,没发现其它异常情况。心里祈求它能长寿些,不要再出问题,再动手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