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 用电池 不能开机

楼主(2011-03-31):
求救
今天修道一台IBM T60的  机器用交流电或适配器都可以开机   就是用电池不能开机
联想芯片也换过了     VCC3SW电压有的  就是联想芯片的地76脚 没有M1-ON信号
然后延迟电压3.3V也有      73脚的电压为高电平    用电池的时候  73脚的电压为低电平
用适配器也能充电   充电芯片也换了
请问用电池开机   有哪些条件阿
我以前修的  都是用适配器开的    用适配器的条件知道     用电池的不晓得
不知道那位大侠 知道  请述说一下    鄙人在此等候
可以给点思路  今天修一天了   头都大了   还是没有修好

网友:
电池是好的

网友:
楼主,交流电和适配器都能开机?????交流电也能开机?
多看看图纸,把电池开机的条件都检查一下了!

网友:
查查充电控制电路

网友:
查下电池开机电路上的二极管

网友:
查下适配器识别电路吧

网友:
查一控制充电芯片,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  用电池的开机条件不知道呀       可以告诉我吗

网友:
已经搞定了       是电池到TP62501的主供电  的问题

网友:
大哥开玩笑哪吧!vccs3w都有了。主供电还会有问题。

网友(点评):
我也不知道 但是飞了跟线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ibm的机器电池是由H8检测 TB控制。IBM芯片也有参与

网友:
  我是新手 虽然没听懂 但谢谢啊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