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卡c1

楼主(2011-03-31):
内存供电 时钟 有
cpu也换过了.
加汗过了.假负载 也测试过了
bios 刷过了
还是卡c1  请教高手 在吗解决
我是没办法了

网友:
AMD的U 的话 换个U试试

网友:
换过了 还是那样 我在重新 加汗一次试试

网友:
换内存,有的主板与原装内存会存在用久后就不兼容了

网友:
看看内存旁边有没有短线

网友:
打错了,是断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打过内存的假负载 数据线 没问题 地址线 有i2个不通.我看了下别的好板子 也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过了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