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P4M800-L主板不触发的维修过程

楼主(2011-03-31):
盈通P4M800-L主板不触发,测开机排针一端接地,另一端电压0.2,正常应该是3.3,先看看图

下面是本人根据实际电路绘制的草图,电路很简单

开机排针经过一个100欧姆的电阻后进入南桥,在进入南桥之前经过一个4.7K的上啦电阻接到待机3.3V上,下面还有一个小贴片电容做抗干扰用,分析造成PWR-SW电压拉低为0.2V有几种可能:其1是100欧姆电阻开路,其2是电容漏电或击穿,其3是4.7K电阻开路,其4是南桥短路,  实际测量外围的3个元件都没问题,断定应该是南桥短路,从报废的料板上下一个好的南桥换上后,接通电源,测PWR-SW电压3.3V ,正常了,触发开机诊断卡一路畅通,屏幕点亮,维修圆满结束。

网友:
是我网络不好,还是楼主没传完    就一句啊

网友:
刚才是没传完,我还不会一次完成加入图片的帖子,只能后期编辑

网友:
这样的板都换桥啊。。。。。
MY  GOD.......

网友:
刚买2个月的设备,处于练手的阶段,如果料板上有好用的桥芯片,收60---80的费用还蛮合算的

网友:
我还没从来换过桥了,没那些设备,郁闷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不是很忙的情况之下,换个桥也无妨…毕竟南桥很容易换

网友:
我们维修量小的话弄个BGA不行的

网友B:
老大,这样的板子,我们卖45啊,一摸一样de
你别做桥了,我心痛你的BGA,做民用的主板,太不刷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么便宜啊。。在那有卖啊???

网友:
VIA芯片组不是南桥就是门电路了

网友:
应该学学用手工更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大,这样的板子,我们卖45啊,一摸一样de
你别做桥了,我心痛你的BGA,做民用的主板,太不刷算

不要那么说,地区不一样,客户不一样,有的客户要他20嫌多,有的客户要他145还千恩万谢呢,这就是三六九等的市场。一块478的主板我换几个电容还能要来100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厉害啊 借鉴一下啊

likuang1991215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奋斗小青年 -2 下次注意

网友:
有料板不用白不用,放着倒不如换回点钱,又可以练练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们是做维修的, 做的是技术,
给顾客换板子的话谁都会换。那还叫维修吗?
在我们这里370的板, 82801BA的桥我们都换
顾客用在工业上的 。报价还是150左右的。

网友:
只知道动不动就换板就不是做维修啦。

网友:
练的是技术,有些时候不单单是为了钱。

网友:
对,有时候你换相同的版给客户都 不愿意,还是要修他的板子,只要求客户愿意付款,自己又个修得了,不为过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话说得漂亮

网友:
强人,在回复中我发现我数学好了。一开始要5秒,现在2秒~

网友:
技术最值钱。

网友(2015-09-14):
现在修台式机主板换桥没有价值了。

网友:
看楼主的大神们说的精辟,我们做的是技术。
虽然是简单的维修案例,但是,分析的非常透彻。 把简单的招式练到极致,那就是

网友:
历 害,这会换桥的技术就是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