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一台华硕a8e不开机

楼主(2011-03-31):
接了华硕a8e,不开机。接上电源待机0。02
按开机键无反映,拆机拔掉cmos电池,自动开机,装上cmos
电池,按开机键无反应,仔细观察发现休眠被压坏,
不能弹起,拆掉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
遇到过  通病了

网友:
呵呵  华硕的这这中情况首先看的都是休眠开关~~你还把电池给拿掉才发现了~~~

网友:
此款本本 容易出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