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 3850显卡挡2A 、求助!!!

楼主(2011-03-31):
    一块双敏 HD 3850 玩家限量版,挡2A 测显卡的数据线阻值正常,供电1.2v  1.8v  都正常、晶振也两端也有0.4V左右的电压。GPU已被加焊过,先在网上下载了一个 ati 3850 512M的显卡BIOS 。刷完后还是挡2A、没办法也把GPU加焊了一下,汗、、还挡2A,现在没思路了,求各位兄弟帮帮忙啊、给个思路,下一步该整啥啊 ??

网友:
看下你那BIOS刷错没  还有电压  2A按关机不正常的话刷BIOS刷好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 在官网没更新啊、在一显卡bios网站下的、ati   hd3850  512M版本的。

网友:
我遇见过一个是后边的一个1.2伏的小电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