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胶芯片 的摘取手法

楼主(2011-03-31):
我的方法是用镊子从一边挑起 但是芯片不稳会再次掉下 我在用镊子拿走 请问有别的好办法吗 就是挑完芯片直接取走 的方法
芯片

网友:
我就是在芯片上面贴隔热纸,多层。温度加高点,就是比平常时候高。然后直接摘掉

网友:
区芯片是温度时间长点

网友:
是 有铅 的不容易冒朱 ~~用隔热纸添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