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30G开不了机,电流跑1.0跳变是什么问题,急

楼主(2011-03-31):
今天接到了一个宏基4530G ,打开机器看电流跑1.0左右,是AMD CPU 感觉是CPU问题,但是,换了个CPU还是不行,故障依旧,小弟有两个想法,第一是北桥问题,第二是BIOS 问题,那位大师傅,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谢谢了
笔记本开不了机
开不了机

网友:
找显卡的问题,这个是独立显卡的。这个型号的显卡易坏

网友:
内存都么过

网友:
没测这么知道,正常都过了。

网友:
bei qiao 容易坏

网友A:
这个机器桥出问题的几率比较多。

网友:
北桥出问题的比较多

网友(2012-02-28):
我手上有一台,不亮。加焊了显卡,CPU座,有时能开机,有时开机时间比较长。准备刷BIOS。

网友(2013-05-18):
我手上也有一台,跑0.9 也没有U测,加焊单桥无果,难道要重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