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9000不触发

楼主(2011-04-01):
一台DV9000的机器,上interCPU 板号AT7 刚开始通病显卡问题,我做显卡后就不触发了,做那么多DV系列的板第一次遇到这种事,真纳闷。机器有0.01A
3.3V  5V待机, 南桥 IO都有起振,就是不触发。,我以为显卡没做好,就把显卡拆下来,可还是不触发。。。。
    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
查EC和南桥的工作条件及周围信号

网友:
楼主做好显卡后有没有先测量下显卡有没有短路,万一做短路了,有些不是全新的测试的显卡很可能做上去就坏了,若显卡短路了,会烧其它东西,查下显卡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