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Q120B上网本 裸板电流跑到0.26A

楼主(2011-04-01):
进水机器,一开始轻按内存可亮机,怀疑内存插槽,直接换了
换后,怎么按都不亮机了
加焊过北桥,无果
裸板电流跑到0.26就停了。

网友:
再换回内存插槽,也都不亮了...几乎能测的电压点,电压都正常。
不过内存?主板断线??

网友:
换插槽时弄掉件了吧

网友:
换插槽时打醒了12分精神,换得很完美了,没掉件。。头大了呀

网友:
上网本电流消耗小,0.26A有没有过内存呢?

网友:
看看内存附近有没有别的芯片,是不是按的时候旁边的芯片动所以亮机了

网友:
还是重点查下刚换的内存槽周边有没有掉件,打一下内存槽的对地值看看,楼主如果确认比较细心的话,我确得故障应该还在内存及内存槽这一块

网友:
可以确定是不过内存,内存供电正常,内存槽的对地值没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