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nv54装不了系统

楼主(2011-04-01):
客户拿来一台gateway nv54的机器,他说下雨的时候他用着就掉电,然后重启就进不了系统。接到机器后我ghost了好几个版本的系统都不行,都是ghost完后重启机器不解压驱动就蓝屏,而且进pe也蓝屏。我换过内存、cpu现象还一样。硬盘换了,BIOS里面的硬盘模式改了还不行。因为客户说是下雨时使用的,我怕是雷击了,所以我把网卡拆了,裸板装系统还是一样的现象。之后我换了82801IBM的南桥和它的晶振、换过bios程序、把声卡和pci等外设拆了、把几个供电芯片和io都加焊了,,现象还是一样。。。最后我把GL40北桥重做一下机器终于好了(集成显卡)我想是北桥管理内存那模块出问题了才引起蓝屏。。。。

网友:
我几天前接了一个asus的本子,被摔过,也是装不了系统,什么招都使了,北桥也加焊过,都没有用,难道北桥坏了?我换个北桥试试,谢谢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