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10L 开机到0.07掉电??

楼主(2011-04-01):
联想旭日410L  待机时表显示0.00,按开关键后,跑到0.07又掉回0.00了。。。按了开关的一瞬间,去量只有一个1.8的电压,,
还有两个两个电感PL16 PL14 他们也有电压不过很小啊。0.2几左右。。。
求思路啊。。。。。
我的板号为:DAOLE4MBD3    REV:D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我的贴呢,,,,,继续求助。。。。。。

网友:
像这样的问题,一般是主板有轻微的短路,使其保护了,所以开机掉电

网友:
如果是轻微短路的话,会不会很难查啊。。。。现在没有头绪了。。

网友A:
欠压保护!快速测量各供电是否正常输出!

网友(点评):
估计万用表没有这么快的速度

网友B:
打各个电感阻值   看哪个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各个电感阻值   看哪个不正常

谢谢。。我找到问题了。。原来 是1.5V的MOS管的输入端没有19V输入。
经查。。是经过一个电感谢过来的。。电感在板上掉了,,
我把他补上去,通电了,不过又有一个新问题。。就是跑到0.9几A就停了。。
。。。测时钟芯片周围的时钟号电阻,测得都是0.5几V,,不知道正不正常呢。
时钟信号电压一般为多少的呢??是不是1。几V呢。。。。。。
手摸时钟一会,手就受不了。一般时钟发热是正常的。发热到手受不了应该就不正常吧。。
。。。

还有忘了说:所有电压都正常。1.5V 1.8V 1.05V CPU电压1。2多V。。

网友(点评):
这板子是哪里来的啊?二修?料板?怎么这么多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欠压保护!快速测量各供电是否正常输出!

嗯。。有电压没出来。。现在什么电压都出来了,,跑到0.99就不动了。。
插不插内存结果都一样啊。。。。。。
CPU供电也正常1.2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时钟或者CPU看看

问你一下,这样的时钟信号电压正不正常呢???0.5几V。

网友:
时钟信号是正常的,

网友:
你可以查一下,I/O,南桥的晶振是否起振,I/O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现在能触发咯。。。所以电压都出来了。。。。这样也会跟IO有关系啊??

网友:
复位有了吗?找张图纸查复位把

网友:
看看哪里短路了。

网友:
电感阻值小是正常的,看看电压有没有短路。

网友:
查CPURST正常不

网友D:
应该是属于不跑U或不过内存的问题了 ,这板难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属于不跑U或不过内存的问题了 ,这板难修了

这板是二修板啊。。。。。。。

网友:
MOS管短路了,还有一个就是南桥,我修过两台也是这样的故障 ,给你的提议  提议

网友:
技术不过关,等着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