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主板典型故障解决方法

楼主(2011-04-01):
主板典型故障解决方法
1.主板防病毒未关闭,导致系统无法安装

  故障现象:一台老Celeron 333配置的计算机,在安装Windows
98时,发现在安装初始阶段屏幕上突然出现一个黑色矩形区域,像是有什么提示,随后就停止安装了。调整显示器亮度和对比度开关也无效,

感觉和病毒有关。用杀毒软件查杀病毒,并没有发现任何病毒。后来经人指点,进入了CMOS设置程序,将“BIOS
Features Setup”(BIOS功能设置)中的“Virus
Warning”(病毒警告)选项由“Enabled”(允许)设置成“Disabled”(禁止)后,重装Windows
98获得成功。  故障分析:此现象比较容易出现在新购主板中,因为它们的BIOS中的防病毒设置大多默认设置为Enabled,所以会出现无法安

装系统的问题。此问题严格地讲,不应算主板故障。但往往许多用户不是很注意,导致频频发生。

2.主板温控失常 引发主板“假死”

  故障现象:华硕P3B-F主板上有智能监控芯片,因此可对CPU温度进行监视。在购该主板时,另购一根2Pin的温度监控线,插于CPU插槽旁的

JTP针脚上。后来在一次玩游戏过程中,机器突然蓝屏,重启后,等到光驱、硬盘自检完后显示器居然不亮了。由于之前报告蓝屏错误,起初

以为是内存出错,后来更换内存后依然无效。又开始怀疑CPU故障,换了一块Pentium
III 450
CPU,故障依旧。百般无奈下,突然发现原来接在主板上的温控线脱落,掉在主板上……难道是温度监控线导致的故障吗?重新连接温度监控

线后,再开机居然一切正常了。

  故障分析:由于现在CPU发热量非常大,所以许多主板都提供了严格的温度监控和保护装置。一般CPU温度过高,或主板上的温度监控系统

出现故障,主板就会自动进入保护状态。拒绝加电启动,或报警提示。上述例子就是由于主板温度监控线脱落,导致主板自动进入保护状态,

拒绝加电。所以当你的主板无法正常启动或报警时,先检查下主板的温度监控装置是否正常。

3.IRQ设置错误导致鼠标不可用

  故障现象:一台老式586电脑,安装Windows或启动Windows时鼠标不可用。开始认为是鼠标问题,更换后依然时不时出现类似故障。再次更

换鼠标,问题依旧,怀疑是主板PS/2鼠标接口故障,拿到专业主板检测点检查PS/2鼠标口正常。后来发现原来是CMOS参数设置错误引起的。

  故障分析:因为在CMOS设置程序的电源管理栏有一项Modem use
IRQ项目,此机器的选项分别为3、4、5......、NA,一般默认选项为3,将其设置为3以外的中断项即可。此类故障一般常见于老式586电脑,

新式主板一般不会有此问题。在一些老式586电脑上其COM口与LPT口是*一根信号连接线连到机箱外的,其COM口信号连接线随主板不同,接法

也有所不同,如若接法不对也会导致鼠标不可用,它的接法一般有以下两种:①信号线按照1至9的顺序依次与连接头相连;②信号线与连接点

交*相连,连接头上面一排分别连接信号线的1、3、5、7、9,下面一排为2、4、6、8。

4.主板过热导致频繁死机

  故障现象:一台Tualatin/256MB DDR/GeForce2
MX440主机频繁死机,以为感染病毒,经查杀后未发现任何病毒。又认为是硬盘碎片过多,导致系统不稳定。但整理硬盘碎片,甚至格式化C盘

重做系统,但一段时间后又反复死机。开始考虑到硬件自身问题了……后来检查出来是主板过热导致不稳定,因为主板是杂牌i845EP主板,做

工差不说,且北桥上无散热风扇,加散热风扇后,问题解决。

  故障分析:一般为主板或CPU有问题,如若按此法不能解决故障,那就只有更换主板或CPU了。出现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于主板Cache有问题或

主板设计散热不良引起,笔者在某品牌815EP主板上就曾发现因主板散热不够好而导致该故障。在死机后触摸CPU周围主板元件,发现其温度非

常高且烫手。更换大功率风扇后,死机故障得以解决。对于Cache有问题的故障,可以进入CMOS设置程序,将Cache禁止后即可顺利解决问题。

5.IDE接线错误 主板六亲不认

  故障现象:一台AthlonXP 1600+/Seagate 40GB/256MB DDR/GeForce2
MX主机,在一次双硬盘对拷后,重新连接主硬盘并开机,机器提示找不到任何IDE设备,找不到硬盘也无法进入Windows
XP。重启进入CMOS设置程序后,发现检测不到任何IDE设备。换另外硬盘也检测不到,怀疑是主板IDE口出现故障,但也不至于全部的IDE口都

损坏了?继续检查,发现ATA/100硬盘线是Slave口接在硬盘上,于是更换为Master接口,开机恢复正常。

  故障分析:此故障看似复杂,没有经验的菜鸟会误认为是硬件损坏,但这仅仅是因为IDE接线错误造成的,此类现象还经常发生在我们身边。有的朋友再挂硬盘时,因为没有及时更改跳线,也会出现类似情况。还有的朋友出现找不到硬盘故障,除去硬盘本身出现故障的可能外,还有可能是由于主板的IDE线或者IDE口损坏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