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小电源各路电压输出正常无PG5V

楼主(2011-04-01):
前天一位客户拿了台电脑开机不显检测是电源问题,用万用表测试各路电压均正常就是PG5V 电压偏低只有0。几V,因为是平时电源修的不多而且对品牌机的电源很陌生直接就接了5V的电压给PG,此时电压都正常了,电脑也能正常显示,可是用了不到5分钟电脑就一下子断电开机强制通电风扇也转两秒就停有瞬间电压,不知这种情况是哪里引起的

网友:
PG是由5V供电,但是由1K的电阻连到PG,而不是直接连PG!这样会烧掉339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你的意思是说其他各路输出都正常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加一个限流电阻然后再连接5V过来就可以是这个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