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能帮我修下这个屏呀!

楼主(2011-04-01):
昨天修了一个15的屏,屏型号为:SVA150XG10TB,通电后电源指示灯闪,拨下屏线后指示灯正常,屏供电是3.3V,插上屏线后电压没被拉低。把屏板上的螺丝拆下,好了一会,能正常显示了,装上又不行了,把驱动板上给屏供电的16V47UF的电容都换了还不行,哪位大师能给个检修思路呀,我是没办法了!
求助

网友:
仔细检查屏线有没有短路 或者脱皮之类的

网友:
谢谢,一会去查看下。

网友:
有可能跟高压板有关,我就修过一个高压板造成这种现象的,变压器不稳定

网友:
朋友 把你认为可能短路的地方用胶布。。。。。。

网友:
应该先确定是哪块的问题,用点屏套件试屏和灯管。

网友:
6楼的说的对,应该先检测一下灯管、屏、高压、驱动几个部分,确定问题出在那就好办了。

网友:
不是楼主的显示器驱动板是不是有一个3.3V的稳压块,如果有,换之

网友:
电源带不动负载,或变压,稳压块(1117,1085。。)坏

网友:
你说修屏,屏不正常时是什么现象,说现象来大家也好帮你判断故障.

网友:
我遇见过就样的问题,驱动板坏了

网友:
补焊,清理屏线

网友:
驱动板上有个8个脚的开关IC有问题,,5V给屏供电边上IC ,换了就好了.型号APM9435

网友:
谢谢诸位的提醒,具体情况我会修好后发给大家的。

网友:
修好了吗?我有过一块19寸的换了电源高压一体板才修好,查上屏显灯管就不亮,拔下来就好

网友:
指示灯闪烁。不是虚焊就是滤波不良,你可以给你的12v 5v的后即滤波电容给全部换掉,在给你的大线圈和复合2极管加焊下,看看是不是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