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Q120B

楼主(2011-04-01):
       CPU N270 1.6G   内存 1G DDR2
电流跑到0.31不动了,测各向供电正常,想刷BIOS,也没有,各位朋友谁弄过样的,帮助一下!

网友:
先打一下  内存槽到北桥的中间电容    量一下北桥的阻值一样吗!  是945的芯片组的吗!    或许那个电路断了哦!  好好查查··

网友:
可能不是BIOS的吧。我以前做一下北桥好了,上网本真的难修

网友:
有没有换个内存试下 上次我搞了个山寨机 也是灵动的CPU  电流0.3不上去  原来是基本内存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