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20A短路故障维修

楼主(2011-04-01):
很纠结,接到后上,一接电源适配器,就看到适配器一闪一闪的,知道短路了。
拆开,直接用万用表测哪里短路,先是对着几个主要供电的电感量的(走弯路了,正常情况下这样很容易找到问题的)。没有明显短路,只有一路感觉在三十欧左右的阻值,也没多想,拆了上下管

网友:
晕了,呵呵,点错了,还没有写好呢,
拆了上下MOS管,才发现,没有坏,再测,原来是上管供电和地短路了,这下头大了,是保护隔离电路出来,就短路了。!!!
这下没办法了,只好用笨办法,一路一路的查电容,每路供电的上管那所有的电容,一个一个的拆,不对再一个一个的装上去,纠结了两天,终于,在S端子那三个上了漆的电容那找到答案了,其中的一个电容漏电了,板上标的是C717那个穿了,直接换了一个电容上去,保护隔离电路不短路了。一上电,开机了。
跟新手共享:总有这一天的,没有全是好修的电脑,要有耐心,要不然,修理这行当,也不好办的。

网友:
  吸取经验了··  谢谢了哦

网友:
直接烧就好了啊,,这么麻烦干什么啊

网友:
烧鸡大法  能秒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