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798FD彩显黑屏维修

楼主(2011-04-01):
一台爱国者798FD彩显,最初顾客拿来时说图像发暗(亮度、对比度已调到最大100)。
开机调包上加速极旋钮,图像能变亮,再调大时,管座G2极放电管放电。
此时测G1电压,为-78V左右。可见是负压太高。查G1电路,没发现故障元件。为省事,把原G1电路上一70K电阻换成170K,此时G1电压为-56V左右,调高G2,图像正常,交给客户。
大概1小时左右,顾客又来,说用了20分钟左右,又突然黑了,现在一点都不亮了。
开盖后调G2,图像也出不来。测G1,电压居然有-164V,而包上整流后为-170V左右。看来G1路本身元问题,应该是旁路(控制调整路)有问题。仔细检查,终于发现旁路一只470K分压电阻阻值已变得很大。用正常值电阻代换,开机图像亮度正常。

网友:
找到故障的根源了,还好,这款机器电路设计得比较繁琐。现在纯平的修得少了,再过段时间恐怕我都不会修了。

网友:
修这电器,最怕电容电阻坏了,不好查

网友:
纯平修的好麻烦还是液晶好修啊

网友:
要找出问题才好

网友:
还是液晶容易修啊 小初也能修好,我就修好了2台了,都是电源板上的电容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