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V3500(V3625AU)怀疑桥出问题

楼主(2011-04-01):
一个朋友拿来时,说是正用着就听到嘀嘀嘀的不间断报警声后,花屏死机断电,等了一会试着重开机,能进Windows 系统,但不到5秒又花屏死机断电。
我以为是散热风扇坏了造成不散热的报叫,或是内存的问题。试着开机,能进系统,没再报叫,直接花屏断电。再试着开机,出现所有指示灯亮,黑屏。取下电池,把BIOS电池也取下,放置半小时,按通电源开机,能亮屏,但出现错误0271和警告0251,热重启就黑屏。不上电池,再放半小时,又能亮屏,同样出现错误0271和警告0251,热重启就黑屏。
请教,是桥虚焊了或是其它的什么出问题?

网友:
多半是显卡芯片虚焊所致

网友:
知道什么什么显卡吗!   基本都只显卡问题哦 !  外接屏看看···

网友:
刚才刚接到一台,故障跟楼主描述一摸一样,用的是MCP67的三合一桥,以前被另外一个同行修过,加过铜片的,

来的时候,电流不过显卡,然后拆出来重做,就出现楼主那样的情况了,搜索了下论坛都说MCP67不好做,仓库还有一个新的MCP67,犹豫是否要换上去,

因为感觉桥做得没问题,启动都是亮机的,进系统大概10秒就花屏,然后掉电,

所以跑上来看看是否有什么偏方,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掉MCP67的桥 肯定好

网友:
听说这个桥不是蛮好做耶

网友:
管它的 hp来了之后先B显卡不行就B北桥!

网友:
6150芯片的事

网友:
最新动态,MCP67桥做上去了,应该没什么问题,跑了3轮3DMRAK都OK,但是,但是但是~~~,只要设置BIOS,然后F10保存出来,就不能启动了,电流不过U,或者不过内存,清掉CMOS设置,或者拔掉电池几分钟,又能开了,心想BIOS问题,今天下午刷了下BIOS,论坛里给的V3500,MCP67的BIOS,刷进去还是一样,开机进系统什么都OK,但是只要开机F10进BIOS设置,修改东西后保存退出就不过U或者不过内存了,

看来三合一桥南桥保存CMOS设置的电路估计还有问题,真是悲剧,不想修了,丢在一边,看看这几天是否有人搞定了这个机器,唉,

网友:
HP 3500机器看你是不是310M显卡的,如果是这个显卡我怀疑你的显卡有问题,看你的报错是不是你放电以后的时间报错还希望楼主查下,具体把你机器的配置说清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