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优化技巧六则

楼主(2011-04-01):
主板优化技巧六则:
主板不能启动的故障维修在维修中经常发现:有不少用户的电脑正常使用几年来,一直表现正常。故障出现却很突然,用户往往头一天主板维

修关键测试点的频率以及电压值可POWERON时先量测基本电压各项CLK基本之RESET1.基本电压含:VCC3:3.3VVTCMOS电池供电电路故障解决一例

笔者的爱机配置为Duron950CPU、精英SiS730主板(板载显卡)、HYl28MB内存等。常用场效应管参数元件分类型号简介封装

DISCRETEMOSFET2N700060V,0.115ATO-92DIS随着技术的发展,整合主板越来越受到工阶层消费者欢迎,所谓整合主板就是指主板上集成:显卡

、声卡、网卡等。而整合主板却时存在某些性能上缺陷,那么如何通过优化设置,从而合理的挖掘整合主板的最大潜力,提高计算机性能呢?

呵呵,今天我们就为大家介绍这方面的一些小技巧。

  技巧之一:集成显卡也超频
  独立显卡的超频相信大家都体验过,通过显卡超频软件就可以超频集成显卡,优化其性能。下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下PowerStrip超频集

成显卡。

  启动PowerStrip软件,出现的对话框中会显示显卡和显示器的型号、刷新率定义是按照标准设置还是自定义、等信息,直接选择“OK”。
  进入PowerStrip的工作莱单,选择“Performance
profiles”—“Configure”。PowerStrip软件会弹出一个对话框,顶端显示该显卡的显示芯片类型。“Engine
Clock”下面的数字是显卡的核心工作频率;“Memory
Clock”下面的数字是显存的工作频率拖动左面的滑块,逐步地调节,然后观察其效果是否合适。当你找到适合的显存频率或内核频率,单击

“Applv”按钮,这样显卡就转到新的频率开始工作了。

  技巧之二:调整集成显卡显存,提升显卡性能
  在BIOS设置中对AGP Aperture
Size的大小进行调整,即可改变现存的大小。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对板载显卡的现存进行配置。当然也有很多板载显卡的显存使用的是

“动态分配”方式,它会根据需求的不同向系统请求划分内存的空间。

  具体方法如下:启动计算机,进入主板BIOS,选择“Advanced BIOS Features”选项,在“Advanced BIOS
Features”页面中,选择“AGP Aperture
Size”选项,就可以对板载显卡的显存进行调整,分为16M、32M、64M和128M几种。用户可以根据个人需要进行选择。
  技巧之三:整合主板单双通道内存调节的学问
  CPU主频与内存频率是影响主板性能的两个重要指标。而对于支持双通道内存的整合主板,内存带宽已经足够,性能瓶颈主要来自CPU,所

以适当调高CPU频率会带来更高的性能。而对于那些只支持单通道内存的整合合主板,它们的性能瓶颈来自内存带宽,而不是CPU,所以将内存

频率适当提高会更为合理

  技巧之四:合理设置集成声卡节省系统资源
  通过简单设置集成声卡,可以有效的节省系统资源,比如:在Windows操作系统中关闭“音量控制”中的StoreWide或3D
Depth两个选项,从而减少CPU占用率,提高系统工作效率。
  具体方法如下:双击桌面右下脚的“音量”图标,打开“音量控制”窗口,单击“选择”—“属性”,将“StoreWide”与“3D
Depth”后面的勾选下,单击“确定”。
  技巧之五:减少集成声卡杂音
  对于集成显卡来说,由于他本身技术的限制,所有在音质上多少会有些瑕疵,而通过简单的设置,可以尽可能使它输出的音质更加悦耳。

对于平时不爱用计算机听CD的朋友,可以将MIC和CD屏蔽,从而大大避免各种杂音。

  具体方法如下:双击桌面右下脚的“音量”图标,打开“音量控制”窗口,单击“选择”—“属性”,将“CD-ROM”与“MIC
PHONE”后面的勾选下,单击“确定”。
  技巧之六:轻松解决ALC650 AC97暴音
  许多整合主板采用ALC650
AC97音效芯片,但是部分会出现“爆音”现象。这是因为对DirectSound的硬件加速支持存在问题,其实通过简单设置,也可以最大程度避免

“暴音”。
  具体方法如下:运行DirectX诊断工具,在“声音”速项中降低“硬件的声音加速级别”,问题可以解决!!!!!!

深圳同创电脑 -6 疑似灌水,这东西都很老了

网友:
这个要学习  不是很常用

网友:
长见识了,顶

网友:
怎么看起来像几年前的事情~~~~

网友:
这个要学习  不是很常用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8965-1-4.html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虽然不太常用。

网友:
感谢楼主,以后慢慢学。

网友:
看过了!我暂时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