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难换的灯管

楼主(2011-04-01):
我接了一台联想22寸的液晶显示器开机就灭了一看就是灯管的问题。我拆开一看灯管两根靠得太近。灯管之间打火我用热缩管套好。就这样不装在屏通电几分钟就能听到吱吱的声音。灯管就灭了。我把灯管全换新的用热缩管套好,还是一样打火就这样我折断了4根灯管。最后没有办法用热缩管套好。不用原来的塑料套。把外框在灯管的地方开一个口。把灯管从开口的地方放进去。就这样没有打火了。我看是这个灯架太窄了。绝缘很难做好。我不知道高手还有什么高招。请讲讲

网友:
换台式屏的灯管确实挺烦的 一般只要发现是灯管的问题我就把四根全换了
楼主说的情况偶尔会遇到我的方法就是用热缩管 我发再挺好用的 暂时没有别的更的方法

网友:
我是套 双层 热缩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长一短两段管
应该能装的进

网友:
一般都是用热缩管。。。

网友:
我用704硅胶直接封

网友:
现在上面的那个套做的也缩水了,大薄了,有时两个灯管就会在里面直接接触.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热缩管 的直径又不是只又一种 里面插直径细点的 在套个直径粗点的 不就行嘞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热缩管 的直径又不是只又一种 里面插直径细点的 在套个直径粗点的 不就行嘞么

是可以,外面太粗了,灯架怎么放到屏中了.....你们试下再来回贴吧

网友:
我都是2mm的热缩管套一个
很正常啊

网友:
都是用同样的方法换的

网友:
一般遇到这种情况,都是用套管,位置放好用704封固